[讨论] 小尺寸mos容易被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9-06-14):
  请教各位大牛!
   如题低节点工艺的小尺寸mos,比如l,w都取最小值,为什么容易被击穿!有大牛碰到过吗!求指教!

楼主:
   一堆被保护的管子子,只有最小的管子坏了,您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clamp在同样的电压下,小的坏了!

楼主:
特别强调一下,是w最小的管子,如果是删上那点寄生电容的不同,我觉得用V=q/c有点牵强,望大牛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强调一下,是w最小的管子,如果是删上那点寄生电容的不同,我觉得用V=q/c有点牵强,望大牛们指点 ...

W太小的话相同电气环境下,ro会比较大,发热会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