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的Memory_Compiler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6-14):
如题,小弟最近做的项目中需要使用TSMC家的Dual-Port_SRAM和Single-Port_SRAM,看了TSMC给的说明文档后一头雾水,文档中说需要使用MC2这个工具去启动mco文件,然后才能生成SRAM。

感觉这个和ARM家的差别似乎有点儿大,不太清楚这个该怎么用,希望有经验的大佬能够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我用的工艺是CLN40LP

网友(2019-09-18):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想知道怎么获得license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怎么获得license

license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5-02-20):
同问如何得到license

网友:
MC2是编译器,然后每个memory有自己的库,两个需要搭配使用,用mc2读你要生成memory的库

网友(2025-03-26):
怎么生成license呢?没有license也能运行pl脚本,但只是生成c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