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看不了覆盖率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5):
用verdi -cov -dir   xxx.vdb命令查看覆盖率时,出现以下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解决。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Coverage license.

网友(2021-07-17):
请问解决了嘛,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license。可以选择破解或者花钱买。

网友(2021-10-23):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又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2023-08-28):
license问题要加VerdiCover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cense问题要加VerdiCoverage

我自己的电脑安装的Verdi也无法查看,可以使用dve工具查看覆盖率:
dve -covdir simv.vdb -full64
前提是你会生成simv.vdb文件

网友B(2023-11-23):
引用 网友A:
license问题要加VerdiCoverage

这个加了也没用,一打开覆盖率文件,2s后闪退

网友:
verdi 没破解覆盖率部分的功能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了也没用,一打开覆盖率文件,2s后闪退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