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推荐一个隔离ADC产品,在实现AD采集的同时,还实现了信号的电气隔离?

楼主(2019-06-15):
谁能推荐一个隔离ADC产品,在实现AD采集的同时,还实现了信号的电气隔离?

网友:
隔离ADC比较不常见,如果你对转换速度要求比高的话,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成PWM信号,然后用光耦隔离PWM信号,后级只要采样PWM信号即可。电压转PWM有专用的APC芯片可以实现。GP9101 GP9303等都可以。

GP9101

GP9101

网友(2020-09-27):
线性光耦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