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一个顶层设计中读入已经插入scan chain的子模块

楼主(2019-06-15):
已经插入scan chain的子模块sub, 然后在一个顶层设计top中,对sub重新包了一层 ; 对top进行insert scan,写出netlist如下,却和预期不一致。
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module top

(

input scan_clk,

input scan_rstn,

input scan_mode,

input scan_en,

input [1:0] scan_in,

output [1:0] scan_out

);

sub  sub_inst

(

. scan_clk(scan_clk),
.scan_rstn(scan_rstn),
. scan_mode(scan_mode),
. scan_en(scan_en),
.scan_in({ scan_in[0], scan_in[1]}),    //而期望的是    .scan_in({ scan_in[1:0]}
. scan_out({scan_in[0], scan_out[1]}),    //而期望的是  . scan_out({ scan_out[1:0]}
);

endmdule

网友A:
按你现在描述的,直接把网表读进去,在dofile中申明已有链就行,至于netlist,直接用命令写出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现在描述的,直接把网表读进去,在dofile中申明已有链就行,至于netlist,直接用命令写出一个就可以 ...

感谢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在脚本中添加-hookup_pin即可解决

网友:
bottomup设计时,top层插入时需要读取sub层的ctldd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