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K库,一些变量和 user guide 中描述的不符合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16):
在用 Liberate K 库的过程中,很多变量和 ug 上描述的结果并不符合,举例来说:
ccsn_allow_partial_voltage_swing  , ug 上描述
“By default, Liberate uses the voltages recommended in the CCSN Characterization Guidelines for output_voltage_* groups. These are 10%, 30%, 50%, 70%, and 90% of the rail voltage.”    但是当我使用 0 或者 1 来控制这个变量之后,两次输出的 .lib 文件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 output_voltage_* group  是工具自己在仿真 ccsn 时候测量到的电压,应该不是需要提前设定的才对啊;

再比如变量
ccsn_fanout_select_mode, ug 上描述
“When this variable is set to 1, Liberate includes CCSN groups on all test pins. Previously, all test pins did not had CCSN data.”
我理解的这里说的 test pins 就是 sdff cell 中的 si se 这些pin,但是这个变量设成 0 或者 1, 两次输出的 .lib 文件也是一模一样的;

再比如变量
ccsn_default_group_criteria_mode, ug 上描述
”Enables generation of worst case CCSN default groups at the pin-level and at the default timing group.“
设成 0 或者 1 的话,产生的 default 方法不一样,但是实验结果,无论 0或者1,输出的 .lib 文件总是一样的,
但是 ug 上提到 "This parameter has effect only if the library has timing arcs without CCSN groups."   ,对这里的 pin has timing arcs ,but has not ccsn group , 这个不理解,能举例一个这样的 pin 出来么,比如什么 cell 的 哪个 pin 符合这个要求?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再顶一下,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接着顶一下

楼主:
再定一下

网友:
报给Liberate的AE即可,liberate的开发在北京,文档更新在美国,经常不同步。

网友(2022-11-22):
您好,可以分享下userguard嘛,十分感谢

网友(2023-10-24):
求该软件的userguide 前辈

网友(2025-05-09):
求软件的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