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时候一些uvm仿真的代码在questasim上面能跑,到vcs上面就出错了呢

楼主(2019-06-16):
两种工具的仿真结果不一样的这种情况正常吗,好纳闷,明明在questasim上面能跑,到了vcs却不行,会报错

网友:
这个正常,ieee标准中对于仿真事件的调度并不是都进行了规定,本质上标准就是各大厂博弈妥协的产物啊。标准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必然对相同的代码不同工具解释存在差异,本人经验是mentor的仿真工具但凡跟vcs不同的地方一般跟cadence的ius是一致的。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