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highlight

楼主(2019-06-16):
drc 报错 highlight 之后 颜色不是黄色 也不会 跳动提醒 请问怎么改设置 可以的话 麻烦具体点 小白 不会设置

网友A:
你好,
这个显示也是可以受到virtuoso display控制的,于是,修改display.drf中的数层hilite的线型为thickline即可,方式可分为图形界面和文本编辑两种,具体修改display.drf的方法应该不需要赘述了。
算了,在论坛里以“display.drf”为关键词搜了一下,找不到方法,还是多写几行吧。
该部分内容在help文档体系中位于“virtuoso technology data user guide”中,请参考。
步骤:
1,在CIW窗口,打开菜单tools,单击命令“Display Resource Manager”,即可打开“Display resource tool box”,单击“Edit”,即可打开“Display Resoure Editor”。
2,不同版本的virtuoso,“Display Resoure Editor”的打开方式和界面可能有些出入,但是操作思想是相通的,注意领会精神。
3,选择“All”
4,找到“hilite”,将其“line style”改成“thickLine”,保存。完成任务。
5,注意,这种更改只是在内存中更改,下次启动virtuoso时仍需重新设置。你可以另存到display.drf文件中,下次启动virtuoso后手动load已经修改过的display.drf,或者通过.cdsinit等方法自动load文件。 {E51A0171-4070-4C65-A6C7-60C571C38F0C}.png.jpg

网友B:
双击后layout上不Zoom in 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显示也是可以受到virtuoso display控制的,于是,修改display.drf中的数层hilite的线型为thickl ...

十分感谢!

网友C(2022-05-27):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显示也是可以受到virtuoso display控制的,于是,修改display.drf中的数层hilite的线型为thickl ...

您好,我在.init文件中加入drLoadDrf(“/-path/new.drf”),重启virtuoso没有自动loadnew.drf,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D(2022-09-17):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在.init文件中加入drLoadDrf(“/-path/new.drf”),重启virtuoso没有自动loadnew.drf,这个有 ...

getSkillPath() 看下加载路径,你的.cdsinit是不是第一顺位

网友C(2022-10-17):
引用 网友D:
getSkillPath() 看下加载路径,你的.cdsinit是不是第一顺位

看了下不是第一顺位,可以修改吗

网友E(2023-12-21):
引用 网友B:
双击后layout上不Zoom in 如何解决?

同问,只能鼠标右键highlight,双击无效,2019版本。(之前版本是可以双击zoom in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不是第一顺位,可以修改吗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display.drf的话,不要修改名字,直接放在启动virtuoso的路径就行,第一顺位就是启动路径

网友:
就是在当前目录加的,没用,每次都要手动load一遍

网友G(2024-03-14):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在.init文件中加入drLoadDrf(“/-path/new.drf”),重启virtuoso没有自动loadnew.drf,这个有 ...

virtuoso启动时自动load了自带的display文件,你翻一下virtuoso启动目录,找到他启动的是那个工艺的display文件,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ddGetObj(“tsmcN22”),就可以了,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显示也是可以受到virtuoso display控制的,于是,修改display.drf中的数层hilite的线型为thickl ...

佬,UMC55的工艺poly颜色如何更改,其他的highlight都可以改,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佬,UMC55的工艺poly颜色如何更改,其他的highlight都可以改,不知道是不是bug
...

你好,客气

你的线型“Line Style”里为什么会出现 “_NA_”呢?
我这里没有;而且从逻辑上,这里的线型都是display.drf文件里定义的,也不该出现“_NA_”。

建议,以这个为线索,查一下你的display.drf文件是否完整,是否经历了不合适的改动

我怀疑线型定义方面出了问题,如果是这个原因,修复线型方面的定义后,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客气

你的线型“Line Style”里为什么会出现 “_NA_”呢?

是不是所有的图层都在drDfinePacket中定义,我在这里没找到POLY的定义,我参考UMC40在这里定义POKY,(我用的工艺是UMC55),改完load之后Virtuoso就崩了。

网友(2024-09-05):
引用 网友E:
同问,只能鼠标右键highlight,双击无效,2019版本。(之前版本是可以双击zoom in的)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2019版本calibre,只有RVE窗口,没有DRV

网友(2025-12-04):
引用 网友G:
virtuoso启动时自动load了自带的display文件,你翻一下virtuoso启动目录,找到他启动的是那个工艺的displ ...

谢谢,关键是你说的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ddGetObj(“tsmcN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