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rror* nth: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xl") - t

楼主(2019-06-17):
*Error* nth:argument #2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xl") - t 版图中无法使用mark,但是unmark可以使用,其他人有的可以用,有的不可以,哪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下。和XL,L没有关系。

网友A:
你好,
我怀疑是调用mark命令的快捷键函数写法出了问题,验证这个怀疑的方法是,你直接通过菜单点击mark命令,是否还有这个错误?
如果使用菜单调用命令,这个错误不存在了,那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能解决。
如果使用菜单调用命令,这个错误仍然存在,那我就抱歉无能为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怀疑是调用mark命令的快捷键函数写法出了问题,验证这个怀疑的方法是,你直接通过菜单点击mark命 ...

我就是用鼠标点的,virtuoso主界面都显示我使用了这个快捷键,但他就是报错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candence文件都可以解决。具体有啥区别也不知道,.candence文件具体有啥用啊。

网友(2020-08-10):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 ...

估计不小心修改了配置

网友(2020-12-23):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 ...

哈哈,多谢,我刚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看了你的回答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1-04-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看到这个帖子,已经解决了。
在启动cadence的目录下,有个隐藏文件夹.cadence,里面有个文件夹marknet,里面的设置文件信息和当前操作工艺不符就会报这个错误。例如配置的是三层met,而当前工艺为两层met就会报错,将文件中的三层met的信息改为两层的,就ok了。

网友(2021-06-23):
真不错,试了下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23-06-01):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最有发现是当前目录下的 ./cadence/dfII/mrkNet/(pdkname)/markNetOptions  这个markNetOption 文件可能是其他pdk的设置,层次跟现有的pdk不一致,导致出错。删掉他或者,层次名字改成跟现有pdk名字一致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 ...

太感谢了  用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3-08-07):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 ...

除了这个原因,还可能是目录下netlist不正确,或者有命名为netlist的文件

网友(2023-10-19):
这玩意儿到底是啥原因呢?我这把以前的项目打开居然也不行,只能吧.cadence删除才可以,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2024-03-27):
真不错,解决了,感谢感谢

网友(2024-05-14):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自己回答一下,通过删除自己工作目录下的.candence文件,或者删除后从同事那里copy一个. ...

刚遇到这个问题 也这么解决了 感谢大佬

网友(2024-07-23):
感谢分享,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4-09-03):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最有发现是当前目录下的 ./cadence/dfII/mrkNet/(pdkname)/markNetOptions  这个markN ...

赞啊!药到病除!还是大神多啊

网友(2025-05-27):
解决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