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LVS错误电源和地短路怎么能查出来。

楼主(2019-06-17):
我发帖选择图片为什么电脑里的图片在选择图片上传这里看不见。谢谢大家!!!

网友A:
short  选项加上

网友B:
说个笨方法,用XL关系,在电路里把电源和地都用不同的颜色点亮(schmatic的左边有所有的连线,右击选择probe选一个颜色点亮就好了),在版图里只显示M1,有交叉的部分放大看一下,可能就找到了。

网友:
在layout中把电源线点亮 仔细检查一下 很快就能找到

网友C:
command file里 LVS ISOLATE SHORTS NO 中的 NO改为YES。 runLVS的时候就会自动给你查了。

网友D:
前面说的都没用,把眼睛瞪大点儿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mand file里 LVS ISOLATE SHORTS NO 中的 NO改为YES。 runLVS的时候就会自动给你查了。 ...

nihao commond file? 这个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rt  选项加上

你好  这个选项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个笨方法,用XL关系,在电路里把电源和地都用不同的颜色点亮(schmatic的左边有所有的连线,右击选择prob ...

你好  用XL关系,在电路里把连线点亮之后,版图相应的先会点亮吗?我的好像不会,点击lvs那个错误之后电路连线会点亮,对应版图也会亮。还有为什么我拿到一个画好的版图和相应电路之后点击 Layout Xl 也不会有相应的对象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的都没用,把眼睛瞪大点儿就完了。

网友E:
LVS Options里的Shorts设置

网友:
小点的模块。点亮就完事儿了。

网友F:
像top这种电源和地要查短路,你就把模块连到PAD的线断开,然后再点亮模块的电源线,找起来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top这种电源和地要查短路,你就把模块连到PAD的线断开,然后再点亮模块的电源线,找起来就很简单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VS Options里的Shorts设置

我勾了那个short但是查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啊,并没有什么提示啊

网友:
short的error最好解决,就是逐一点亮进行查找,就像2楼说的 把眼睛瞪大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选项怎么加?

你好 为什么加上之后没有改变

网友G:
讲个故事:我们以前做反向的,纯反向的那种反向,在chip logic里面提图,然后对照着照片画(chao)版图。
这个时候显然没有XL什么关系了。并且schematic整理完之后,发现很多instance虽然在layout上放在同一个区域,但是电路功能上应属于别的模块。最后画(chao)完的版图,和schematic的关系是“大致上能对应”。再跑跑LVS,什么错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讲个故事:我们以前做反向的,纯反向的那种反向,在chip logic里面提图,然后对照着照片画(chao)版图。
这 ...

没明白你的故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XL关系,在电路里把连线点亮之后,版图相应的先会点亮吗?我的好像不会,点击lvs那个错误之后电 ...

你的版图应该使用 layout l 画的,版图与线路并没有建立连接关系

网友:
在lvs软件运行的时候   将 Lvs Options里面的shorts选项勾选   Run short isol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nihao commond file? 这个在哪里能找到?

你验证的时候填的rule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