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流片测试与仿真结果相差大

楼主(2019-06-17):
各路大神帮小弟分析下,bandgap 在设计仿真阶段(后仿真),在各个corner 下可以把结果trimming 到 2ppm 以下,流片出来测试后

差别很大,只能trimming 到25ppm,而且未出现高阶的非线性补偿。 不知道封装会不会影响bjt的特性。

网友A:
仿真准的前提是MODEL准,
除非是自己的工艺,有process的TD支持;
否则还是没必要指望玩高阶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准的前提是MODEL准,
除非是自己的工艺,有process的TD支持;
否则还是没必要指望玩高阶补偿 ...

谢谢,按你意思很大可能是model不准了是吗

网友B:
有没有跑过mc?

网友C:
25个ppm已经超过各大厂的指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跑过mc?

跑过,但是可以trimming 回来

网友D:
还可以trim温漂?

网友(点评):
确实不能Tri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个ppm已经超过各大厂的指标了吧。。。。。。

实测大厂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trim温漂?

可以的

网友D:
长见识了,所以,温漂是每片都trim?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个ppm已经超过各大厂的指标了吧。。。。。。

大厂很多指标都是20/15的

网友E:
Package “stress” shift ~6mv  好像有 paper 提过
哪种bandgap  ??  BG 特性除 bjt 还有后面放大器 . 至于MODEL也得看电流多大? 如果低电流  很可能 model 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ckage “stress” shift ~6mv  好像有 paper 提过    哪种bandgap  ??  BG 特性除 bjt 还有后面放大器 .  ...

普通BG,BJT+AMP,整个BG电流已经上百uA了

网友:
Voltage References From Diodes to Precision High-Order Bandgap Circuits
一书有讲,封装的bandgap影响很大的。
CP测试和封装后测试结果不会一样。

网友:
溫飄怎麼trim? 有paper可以參考嗎?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见识了,所以,温漂是每片都trim?

不是

网友:
工艺漂移就不止2ppm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