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8):
在做vcs后仿真的时候出现
Warning-[TFIPC] Too few instance port connections
calendar_netlist.v, 73
"TLATX1 \date_reg[0] ( .G (N171),  .D (N172),  .Q (date[0]));"
  The above instance has fewer port connections than the module definition.
  Please use '+lint=TFIPC-L' to print out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unconnected
  ports.

Warning-[TFIPC] Too few instance port connections
calendar_netlist.v, 74
"TLATX1 \date_reg[1] ( .G (N171),  .D (N173),  .Q (date[1]));"
  The above instance has fewer port connections than the module definition.
  Please use '+lint=TFIPC-L' to print out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unconnected
  ports.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新手求大神指教,现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输入悬空是大问题,输出悬空可以考虑pass或者检视。。。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2-03-01):
解决了吗大神,看起来像是寄存器的端口没有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