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文件移动后不能debug

楼主(2019-06-18):
因为compile和elab的时候, 所有的design和tb文件都是相对路径。 在compile和elab后, 把生成的simv文件copy到其他地方跑仿真,调用起来的dve不能debug, 原因是不能找到当前仿真路径下design的文件。 在compile和elab阶段有没有什么参数设置或者迁移simv的时候有没有命令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操作太奇葩了,你以为仿真只需要simv么?csrc simv.*也是需要的,simv中建立了source的链接,你移动了鬼知道去哪链接。
别出心裁的操作要不得。

网友:
可以做个soft link~~~快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