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电路来说,通常内部节点噪声要高于输出端的噪声,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9-06-18):
在 user guide 上面看到一段话:
It is frequently seen that internal nodes have larger glitches than external nodes. Most of these cases are inherent glitches resulting from the momentary contention when a pass-gate is half-open or the circuit is switching between drive paths.
对它举例说的这两种情况不是很理解,求指导。

网友A:
glitch是毛刺的意思吧,不是噪声。。。
而且最好要给出更多的上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itch是毛刺的意思吧,不是噪声。。。
而且最好要给出更多的上下文

是,是毛刺的意思,你知道文中描述的这两种情形下为什么会更容易出现毛刺么?
它的意思是后面两种情况下容易出现竞争冒险,出现竞争冒险之后,就容易产生毛刺,这个我容易理解;
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两种情况下容易出现竞争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