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检查出antenna违例,ICC却显示的没有违例

楼主(2019-06-18):
请问一下,为什么布局布线时,显示的antenna violation是clean掉的,如图1所示:

图1、icc检查结果

图1、icc检查结果

除了有一些个port位置没有检查到以外,如图2:

图2、跳过检查的地方

图2、跳过检查的地方

但是最终用calibre检查,出现了5个antenna violation,而且并非port的位置,如图3所示:

图3、calibre结果

图3、calibre结果

请问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在icc阶段我是将clf文件该成tcl文件,然后修的天线效应,大家能帮我看看我改的对不对吗?

图4、clf改的tcl脚本

图4、clf改的tcl脚本

图5、clf原文件

图5、clf原文件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吗,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A:
额,这个很正常吧,icc的antenna是看的lef里面的需求,这个不一定准,必须以calibre为准。
antenna问题正常修就行了,要么跳线,要么加diode。你这个数量也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很正常吧,icc的antenna是看的lef里面的需求,这个不一定准,必须以calibre为准。
antenna问题正常 ...

哦哦谢谢,学到了!
我两个版图,都留了几个到十几个不等的antenna violation,icc没检查出来。calibre检查出来了,最后我们版图工程师帮我手动修掉了。
您说的手动跳线或加diode是直接在virtuoso里面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很正常吧,icc的antenna是看的lef里面的需求,这个不一定准,必须以calibre为准。
antenna问题正常 ...

前辈,这个问题我还想请教您一下,在virtuoso里面加完了diode之后,还要不要重新做STA呀,之前已经做完STA和后仿真了,最后才加的diode,这个会不会对时序有影响呢?要不要返回icc再重新eco route一下。。。

或者说应该直接返回icc里加diode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问题我还想请教您一下,在virtuoso里面加完了diode之后,还要不要重新做STA呀,之前已经做完ST ...

抱歉,前段时间出差,今天才看到。
一般来说都是在icc里直接加diode,这样是需要做eco的。理论上,diode只是增加了一点线上的cap,并不会对时序有特别大的影响。
如果你直接在viotuoso里加好了,肯定不用再eco了,时序这一块不太好检查,建议你直接在pt里,报一下出现antenna的net的时序信息,看看margin是否足够。
理论上,时序不会差出去5ps。

楼主(2019-08-18):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段时间出差,今天才看到。
一般来说都是在icc里直接加diode,这样是需要做eco的。理论上,diode ...

受教了

网友B(2019-11-19):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关键是我在calibre 里的antenna错误是几百个?怎么解?歇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关键是我在calibre 里的antenna错误是几百个?怎么解?歇息 ...

1、检查load的antenna文件是否正确;
2、可以设置在icc的中检查antenna的条件更严苛点

网友:
谢谢,我把icc设置更严格了,两边差不多了

网友(2020-01-13):
我把antenna设置的更严格,结果DRC更多了。。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C:
1、检查load的antenna文件是否正确;
2、可以设置在icc的中检查antenna的条件更严苛点

网友:
加diode, 或者跳线来解决,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也是很头疼

网友(2022-02-23):
请问ICC中没有antenna,但是calibre中报的都是port相关的antenna,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做的是个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