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里面集成的controller跟ph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18):
问题一:比如像上图,里面写的DDR3,USB这些是controller的意思吗,PHY是什么,有controller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需要PHY。
问题二:图里面有USB2.0 phy,USB3.0PHY,那为什么controller就只有USB3.0而没有USB2.0呢

网友:
PHY 一版指的是模拟类比电路, 可能还包含PLL 等, controller 是协议成的数字电路。

网友A:
phy一般作为macro提供。以pcie phy为例:phy主要包括模拟部分完成差分信号的加重去加重,阻抗匹配等一系列电气方面的功能;phy的数字部分主要完成链路训练ltssm,8/10编解码(或128/144编解码),信号加解扰等。有的phy甚至完成部分数据链路层的内容,根据不同提供商phy的数字部分的外延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一般作为macro提供。以pcie phy为例:phy主要包括模拟部分完成差分信号的加重去加重,阻抗匹配等一系列 ...

所以phy是一个数模混合的 ip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phy是一个数模混合的 ip了吗

是的,而且phy的数字部分是跟模拟部分匹配的,就算把里面的数字部分代码扣出来,迁移到别的工艺上也做部分修改。

网友(2019-07-25):
usb 的controller interface是xHCI , usb3.0兼容usb3.0和usb2.0,usb2.0是usb1.1演化过来的,3.0在2.0基础上又增加了2对支持SuperSpeed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