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里面集成的controller跟ph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18):
问题一:比如像上图,里面写的DDR3,USB这些是controller的意思吗,PHY是什么,有controller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需要PHY。
问题二:图里面有USB2.0 phy,USB3.0PHY,那为什么controller就只有USB3.0而没有USB2.0呢

问题三:从设计的角度,controller跟phy那个设计的难度比较大呢

网友A:
phy偏模拟,control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偏模拟,control数字

phy是模拟的话,那怎么用数字验证的那套方法去验这个phy呢

网友:
个人理解:
1.PHY相当于一个IO PAD,处理DP DM出来的信号,例如高低转换的快慢。USB是异步的,没有一个好的PHY,频偏会很严重。
2.contller负责底层协议的传输事务

网友:
樓主的問題可以分成兩類來探討.
一班IC設計當中分成兩塊設計....Analog and Digital
Digital 部分就可以使用邏輯或是使用verilog/VHDL 的語言來設計....但是Digital 的世界裡面只有0與1...
Analog 部分...就可以細分多少電位..譬如輸入是0.2 VDD....

這兩塊領域都會有專門的人在專門設計....
所以
Digital 的人就負責   Controller
Analog的人就負責  PHY

网友(2020-07-15):
1. 对于高速接口,设计实现上会分为controller和PHY,PHY主要做高速模拟信号处理和CDR等工作,controller处理协议,如编码等(数字电路);
2. USB3.0的Controller一般可以工作在3.x模式和2.0模式,分别连接U3和U2 PHY,实现相应的功能;
3. 设计难度上无法比较,模拟和数字领域不同。像USB、PCIe有不同版本,全兼容的controller逻辑相当复杂,而高速PHY的设计也需要模拟工程师的长期积累;

网友:
OSI七层模型里面有提到:
最底层是物理层,对应的就是PHY.
倒数第二层是数据链路层,对应的就是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