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修max tran时时钟信号的tran不修

楼主(2019-06-18):
用encounter做完时钟树后修tran,最后剩下了一些时钟信号还有max tran  的Nr nets,怎么可以修掉它们呢?

网友:
时钟树上的object本来就是dont touch属性的,做CTS的时候就要考虑到clock tree上的tran,而不是等到后面再修,后面修的话可能造成timing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