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识别不出mos管器件。

楼主(2019-06-18):
版图上的器件名字和原理图都是对应的 连接也正确。但是识别不出来。两个器件之间的连线也识别不出来。图片链接

楼主:
请问怎么发图片。

楼主:
连接正确的  看了很多遍

楼主:
顶上去,求大佬看看

楼主:
有没大佬看看

网友:
你好,
检查一下你的MOS管的Bulk连接,即“B”这个端口,尤其是NMOS,电路中使用的NMOS衬底没有接地,而是和源端接在一起的中间电位,你好像没有连接正确。你这个电路实际画起来是很麻烦的,那么多需要隔离的管子,你该去找电路设计师算账了。

网友:
电路中有很多nmos管的衬底连接到信号线,这种nmos管需要使用深Nwell进行隔离

网友:
先把这两个管子都删了,用XL单独调出来。个人感觉是你连错了,你可以找你同学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
mos b端 不是接到gnd 上面  ,版图需要DNWELL。

网友:
逐个检查每个管子 看每个端口是否连接准确

网友(2019-07-19):
drc clean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