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受温度影响超过60℃电路就崩掉了

楼主(2019-06-18):
仿真了一个基准电流源,原本是1V供电,5nA的电流支路,被我改成了0.8V供电,2nA的PTAT电流,但是温度扫描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40摄氏度~50摄氏度电流很稳,再高点温度,电路就崩溃了,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电流基准温度扫描

电流基准温度扫描

网友A:
电路贴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贴出来看下。。

怀疑是电路失配,倒比管 L太大

基准主体电路

基准主体电路

网友:
温度导致材料PN节可控流失效。 重仿旧设计, 没有问题的话, 重点研究你的改动点。

网友B:
2nA,模型还准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nA,模型还准不准了???

偏差在接受范围就可以,不需要那么精确

网友C:
0.8V下cascode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V下cascode还能正常工作?

使用的elvt,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elvt的管子阈值损失比较小

网友D:
查一下高温下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高温下启动电路

检查到是因为电流拷贝失配引起的,没考虑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偏差在接受范围就可以,不需要那么精确

2na ?  mos current应该会失效吧你这哪个工艺 .  current mirror 2na流片有动做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2na ?  mos current应该会失效吧你这哪个工艺 .  current mirror 只 2na流片有动做吗 ?
...

TSMC 40nm 感觉我说错了,应该是电流镜2nA电流,其实电阻上PTAT电流约10nA

网友(2022-04-09):
启动电路!!启动后没有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