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降低时钟频率,从50MHz降到10kHz

楼主(2019-06-18):
小弟最近在用cadence做一个sigma delta ADC。时钟频率为50MHz,但是时钟频率只有在低频时ADC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想把时钟频率调小一点。

网友A:
时钟频率10khz,做什么sigma del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10khz,做什么sigma delta

只是论文哈,你知道怎么降低他的频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论文哈,你知道怎么降低他的频率吗?

分频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查查

网友B:
sigma delta ADC利用的就是过采样技术,降低时钟频率后过采样率是多少?信噪比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
要用降采样滤波器

网友:
感觉楼主没把自己的问题或者是需求描述清楚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ma delta ADC利用的就是过采样技术,降低时钟频率后过采样率是多少?信噪比能达到要求吗? ...

因为输入频率只有25Hz,所以100Khz的采样频率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