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电流镜管子尺寸大,是为了降低噪声吗?

楼主(2019-06-19):
带隙基准管子尺寸大,为什么?

网友A:
匹配,设计基准电流或电压都不会用最小沟道,因为对速度要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设计基准电流或电压都不会用最小沟道,因为对速度要求不大。

谢谢!

网友B:
match  / psrr 等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ch  / psrr 等因素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