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hich command we can use to stream out gds and merge gds

楼主(2019-06-19):
怎么快捷的在terminal中stream out gds,以及怎么去merge gds,最后实现脚本自动 stream out gds, merge gds, and run drc?

楼主:
最终想形成自动run drc 自动添加dummy run drc。

网友A:
什么都没交代,我们怎么帮你,什么工具,innovus?ICC?virtuoso?calibredrv?这几个工具都能stream out gds,你说的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交代,我们怎么帮你,什么工具,innovus?ICC?virtuoso?calibredrv?这几个工具都能stream out g ...

sorry , 我是准备用cshell写个脚本实现这个功能,目前系统上有virtuoso和calibredrv工具。之前在eetop上有个帖子是可以在calibredrv -shell的环境下merge gds,但是我集成到cshell脚本里时,运行到 calibredrv -shell 时 terminal 切到 calibredrv 的环境需要手动输入merge的cmd,不知道怎么通过cshell的脚本实现在calibredrv上merge gds。thank you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 , 我是准备用cshell写个脚本实现这个功能,目前系统上有virtuoso和calibredrv工具。之前在eetop上 ...

layout filemerge \
-in gds1 \
-in gds2 \
-in gdsn \
-mode overwrite \
-smartdiff \
-topcell topcellname \
-out outputGDSname

option比较多,可以去calibredrv的mannual 里面看看各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filemerge \
-in gds1 \
-in gds2 \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