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DUMY时那些模块或者走线需要加屏蔽层

楼主(2019-06-19):
小弟最后做金属密度填充,请问哪些模块或者走线需要加Block层

网友:
你好,
有这么个思考框架供你参考:
需要block dummy的地方分两类,
1,dummy会影响芯片性能的——比如某些特殊器件本身就已经加了某些层次的dummy-Block(ESD,BJT,etc),高频部分会受到临近金属影响的,匹配器件周围添加dummy可能会使得匹配器件周围图形不对称的,其他dummy可能会影响芯片性能的情况。
2,dummy会影响后续芯片的修改的——比如有改版需求,有FIB需求,有option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阻止人家填充dummy,那出于提高良率的目的,就别block了。

网友:
哪些要加block,这不是designer 要决定的吗?
高频高压,需要特殊匹配的就block
但是即使加block,最后还是要pass density rule,不能说你这里加了block,dummy 加不进去就可以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