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仿真怎么导入uvm库

楼主(2019-06-19):
导入的时候指定了路径还是提示找不到uvm_pkg.sv是需要添加一些参数吗,具体加到哪个文件中去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virtusio你们一般用什么仿真,vcs+别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irtusio你们一般用什么仿真,vcs+别的吗

目前只用过vcs,没用过你说的这个软件

网友:
期待有人能回答,现在为了完成数模混仿,还是专门给模拟搭个平台(虽然都是force),还是比较期待能用的仿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