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lace标准单元后会自动布线,点击nano route后又会再布一次线,有冲突么

楼主(2019-06-19):
如题,看教程place之后是只有标准单元的,但我place后除了有标准单元还会自动生成布线,在点击nano route后又会改变原来的布线重新布一次,这两次不会有什么冲突。

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place调用的是trialRoute,routing完以后有很多short以及其他unlegal的vio,该阶段的绕线是为了预估timing用的,nano route调用的nanoRoute的engine,是真正意义上的rou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place调用的是trialRoute,routing完以后有很多short以及其他unlegal的vio,该阶段的绕线是 ...

感谢回复!已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