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redirect命令输出导向不成功

楼主(2019-06-19):
如题,在使用redirect进行输出导向到一个file中时,结果结果总是导入不成功,比如:
redirect  fileName  {get_property [get_cells hierName]  ref_lib_cell_name}然后打开fileName,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
使用 > 或者》也不行,真是崩溃了,难道是工具原因?

楼主:
eetop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在搜索帖子的时候,同样的关键字,在百度能搜到指向eetop的连接,但直接在eetop搜同样的关键字居然搜不到,奇葩啊

网友:
还可以的把 和和

网友A:
这个命令本来有输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本来有输出不

有的,以前在encounter中用的很正常的,所以怀疑是工具有问题。

楼主:
好吧,原来是这个的redirect的格式变了,redirect {puts "[command]"} > fileName
话说这cadence很喜欢这样玩啊

网友(2024-05-28):
引用 楼主:
好吧,原来是这个的redirect的格式变了,redirect {puts "[command]"} > fileName
话说这cadence很喜欢这 ...

非常感谢大佬分享的这个解决办法,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