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ICC如何判断一条path是clock path还是data path?

楼主(2019-06-19):
最近修transition的时候发现,一些path在ICC中是data path,但在PT中被认成了clock path,导致在PT里面会出现transition violations,
请教下PT,ICC分别是如何判断一条path是clock path,还是data path?
如下图,PT把data path认作了clock path。导致PT中这部分transition constrain变严格了。

网友:
如果时钟信号经过的是组合逻辑的话,时钟属性石会保留的,按照这个规则,图中的data path确实是clock path,可以考虑去掉该路径上net的时钟属性

楼主:
在PT中去除这段的clock属性吗?怎么去?

楼主:
时钟信号经过组合逻辑,该段组合逻辑是要施加clock path的约束还是data path的约束?

网友:
set_clock_sense -stop_propagation

网友:
关键是要判断这个上路过组合逻辑的,后面逻辑是不是当时钟用,如果当时钟用,就不能去

楼主:
后面的逻辑是作为DFT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