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WM模块用uvm如何实现

楼主(2019-06-19):
目前在学习UVM,对于基于数据传输类型的系统,使用Transaction比较好理解。
但有些模块感觉用Transaction比较困难, 比如下面这个简单的PWM发生器,
请教各位验证老手,这种类型的是怎么用UVM做验证的

module(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nable,
    input [11:0] PRD_CNT;
    input [11:0] cmp,
    ouput reg pwm
    );

    reg [11: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 <= 12'd0;
        else if(!enable)
            cnt <= 12'd0;
        else if(cnt == PRD_CNT)
            cnt <= 12'd0;
        else
            cnt <= cnt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pwm  <= 1'b0;
        else if(!enable)
            pwm  <= 1'b0;
        else if(cnt == 12'd0)
            pwm  <= 1'b0;
        else if(cnt == cmp)
            pwm  <= 1'b1;
    end

endmodule

网友:
一般rtl代码中,都会有寄存器模块。pwm输入的enable,PRD_cnt等信号通过寄存器传入。

验证通过transaction对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来控制pwm的输出

楼主:
但是我怎么判断PWM是否按照我想要的波形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怎么判断PWM是否按照我想要的波形输出。

这个取决于你配置的cnt值啊, uvm可以通过scb去比较PWM是否为1,来判断。具体dut输出的信号需要在uvm monitor采样和refm你自己算的pwm比较。

网友:
写一个参考模型,实时比对参考模型的输出和DUT的输出是否一致。你想要的波形肯定是依赖于一定的激励产生的,把这样的激励输入PWM模块,观察输出不就可以了?打印到文件里面。就相当于把波形转变成文件。

网友A(2025-05-15):
pwm是不是用断言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是不是用断言会更好点

是的  波形类的卡cycle的check用断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