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信号处理--老生常谈

楼主(2019-06-19):
有个疑惑,请教一下大家。
关于这个异步信号处理,常见的说法是“单BIT信号打拍,多BIT信号可以通过握手协议以及异步FIFO”来实现。
那么现在我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需要在ZYNQ里面的PS与PL之间传递一些参数,参数的变化相对两边的clk1与clk2而言都是非常长的。
也就是说类似于单BIT信号的长电平信号。
要求早几拍到或者晚几拍到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不能漏数据,多数据,少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我不想通过“握手或者异步FIFO”来处理,我只想简单的将这些多bit的参数打拍,这样是可以的么??
++++++++++++++++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多bit信号虽然通过打拍是可以排除亚稳态的,但是会不会数据在进入新的时钟域的时候,
刚好时钟边沿对齐了数据的变化边沿,那么有的bit完成了数据的更新,有的bit需要下1拍才会完成数据的更新。
也就是说,由于亚稳态的原因存在“不在同一时刻变化的可能性”?
比如, 本意是传2’b00---2’b11,结果变成了2’b00---2’b01---2’b11的传递。
这样接收端就收到了一个错误值。
+++++++++++
我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在上面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网友A:
你的说法应该是对的,一般单bit打拍虽然解决了亚稳态,但是信号可能会比预期的采样点晚一拍出现。如果是多比特就会出现你说的那样,有的信号就会晚一拍出现。

网友B:
一般都会加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应该是对的,一般单bit打拍虽然解决了亚稳态,但是信号可能会比预期的采样点晚一拍出现。如果是多 ...

嗯。这样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会加条件的

什么意思,比如呢

网友C:
用同步时钟去同步input signal两级, 在输出采用同样的时钟两级同步, 当让同步时钟周期小于事件周期, 就没有漏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同步时钟去同步input signal两级, 在输出采用同样的时钟两级同步, 当让同步时钟周期小于事件周期, 就 ...

你说的情况是没有漏信号。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网友:
参数的变化相对于两个时钟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拍子打的够多也就是不存在你所谓的跳变问题。你把参数在clk1锁存最少十个时钟周期,然后再clk2第五个时钟周期去采,完全你可以避免所谓的跳变。
我们经常从ps传递参数给pl,或者反向传递参数

楼主:
你说的clk1是接收时钟,clk2是发送时钟吧。
如果仅仅通过不停的打拍多bit信号,是不是还是有问题。
比如在第5拍的时候采集发送端的数据,那么用哪一拍的数据作为更新寄存器的正确值呢。
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一拍出现亚稳态,所以每一拍应该都可能是亚稳态的值。

网友(2019-09-26):
多bit的数据,从慢点clock传到快的clock domain,是可以不用fifo来做的。
慢的clock domain需要产生一个toggle 信号,指示值有更新,而快clock domain将toggle信号锁2拍后,根据toggle信号的沿来latch 慢clock domain的数据。
因为toggle信号在快clock domain还需要锁2拍,这样慢clock的数据肯定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