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Clock和normal function的IC input clock共用一个port的问题

楼主(2019-06-19):
DFT ScanClock和IC normal function input clock共用一个port,在DFT的时候将这个公用的port声明为ScanClock。 在dft_drc的时候会报Warning: 这个normal的clock can capture new data on TE input CP off DFF。
请问共用一个port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warning 可以不用管,无非覆盖率低一些,scan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 可以不用管,无非覆盖率低一些,scan还是可以用的

可是我需要覆盖到这些violation的DFF啊,不能有些测不到啊

网友(2020-07-09):
简单的办法就是在test mode下,将通向做正常功能的clock那路tie 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