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MOS

楼主(2019-06-19):
VDMOS,硅刻蚀后做metal sputter(Al Si Cu),在孔的侧壁会析出硅,为什么?求助论坛大佬。

网友:
一般认为是ALSICU Sputter 后,在蚀刻做成线条后才出现SI残留,因为蚀刻气体无法吃掉SI,这种叫硅渣。你这个反了吗?还是本身SI蚀刻就有残留?

楼主:
刻蚀硅,之后再上边淀积铝,淀积完了发现硅的侧壁拐角处析出了硅。并不是硅的残留,而是因为做metal sputter在孔处析出了硅。

网友(2020-01-08):
想多学习下,你cont是全干刻的侧壁指氧化层还是有做trench的侧壁

网友:
al sputter工艺机台确定没异常?

网友(2020-04-26):
跟Al和Si的互溶系数相关,属于正常现象,看你用什么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