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做DRC时,单独跑标准单元没问题,跑顶层的时候标准单元都疯狂报错,求解答

楼主(2019-06-20):
求各位大神解答,本用的encounter做的PR,把标准单元拿去单独跑DRC没问题,顶层跑的时候标准单元都报错,应该不是streamout.MAP没改好把,因为标准单元单独跑都没事。

楼主:
图一是跑顶层时对DFFRHQX4的报错,图二时单独跑DFFRHQX4,并没有跑顶层时的错误。有木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呀。

网友A:
正常来讲GDS导入到virtuoso中,不应该有drc问题,大概率就是导入的layermap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讲GDS导入到virtuoso中,不应该有drc问题,大概率就是导入的layermap用错了 ...

感谢回复,是layermap出现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