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rameter 二维数组 讨论

楼主(2019-06-20):
verilog 中定义一个parameter rc[0:63][0:15] 即rc是一个64行每行16列的二维数组,每个数据16bit;
那么可以向下面这样使用嘛?

wire  [15:0]  a ;

wire  [7:0]   b   ;
wire  [3:0]   c   ;

assign   a = rc[b] [c] ;

感觉这样是有问题的? 那个大神指导一下 多谢

网友:
直接modelsim编码,DC/Vivado综合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

楼主:
为啥不能删除已经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