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中,sv里DPI怎么导入c语言程序?

楼主(2019-06-20):
questasim中,sv里DPI怎么导入c语言程序?不太会操作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有偿指导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指导可行?

加qq 724437948

楼主:
运行系统自带的那个交通红绿灯的代码出现的错误, questasim文件夹里面也放入了gcc编译器了,也设置环境变量了,但是还是不知道哪里错了。
# vsim -c test -dpiexportobj exports
# Start time: 10:08:40 on Jun 24,2019
# ** Fatal: ** Error: (vsim-3827) Could not compile 'export_tramp.dll': cmd = 'E:\questasim\gcc-4.2.1-mingw32vc9\bin\gcc.exe   -shared  -g  -I. -I"E:/questasim\include" -I"E:/questasim\..\oem\include" -o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dll"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 -L"E:/questasim/win64" -lmtipli'
#
# (vsim-50) A call to system(E:\questasim\gcc-4.2.1-mingw32vc9\bin\gcc.exe   -shared  -g  -I. -I"E:/questasim\include" -I"E:/questasim\..\oem\include" -o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dll"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 -L"E:/questasim/win64" -lmtipli) returned error code '1'.
#
# The logfil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messages:
#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 Assembler messages: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6: Error: bad register name `rax'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7: Error: bad register name `rax)'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13: Error: bad register name `rax'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14: Error: bad register name `rax)'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20: Error: bad register name `rax'
#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lenovo@LAPTOP-61VQMV2U_dpi_2924\win64_gcc-4.2.1\export_tramp.s:21: Error: bad register name `rax)'
#
#
# Result too large. (errno = ERANGE)
#
#
#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loading design
# End time: 10:08:40 on Jun 24,2019, Elapsed time: 0:00:00
# Errors: 1, Warnings: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qq 724437948

几年前就不用扣扣了,另:questa跑sc等foreign语言对gcc版本限制较多!很坑爹,一般公司都用vcs和ius,这个好用些,不用那么折腾工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就不用扣扣了,另:questa跑sc等foreign语言对gcc版本限制较多!很坑爹,一般公司都用vcs和ius,这 ...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顺便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基于axi总线的ip核验证,是uvm直接跟ip核连还是中间得加一个axi总线ip?

网友B(2021-02-06):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顺便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基于axi总线的ip核验证,是uvm直接跟ip核连还是中间得加 ...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问题应该是windows下安装的GCC编译器是32位的,卸载后重装64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