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617中DRC,LVS都通过,PEX通不过,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21):
画带隙基准版图的时候DRC和lvs都通过了,但是PEX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总是出现a fatal error,这是为什么?

DRC通过

DRC通过

LVS通过

LVS通过

PEX报错

PEX报错

带隙基准版图

带隙基准版图

网友A:
看一下CIW窗口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IW窗口的报错

CIW窗口报错如图,麻烦了

网友:
具体的看不出来是什么错,是所有的版图提取pex都不行?还是只有这个版图不行?RUN PEX的文件里面关于pex的设置有没有设置好?电源地的名字在LVS/PEX runset 里都没有相应的,影响应该怒视很大,不过最好添加进去

网友(2021-06-18):
没有定义类型 一般有TYP/MAX/MIN3种
在pex option--include中输入
#DEFINE T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