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来讨论下TSMC 的7nm vs 7nm+ vs 6nm

楼主(2019-06-21):
从7nm到7nm+到6nm, TSMC一直在讲density提升多少,一直没提performance变化。
个人猜测是不是代表着N7 > N7+ > N6只是EUV layer层数的不同,而关键尺寸,Finfet的width, gate length并没有变化?

那么density的提升究竟是哪些layer使用EUV来做到的拉?大家来讨论下啊。

网友A:
Density 的提升就意味着关键尺寸的shrink,performance 或多或少会有提升吧。EUV可以做到更小的pitch,也可以减少光罩数量,节省成本。具体用在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 的提升就意味着关键尺寸的shrink,performance 或多或少会有提升吧。EUV可以做到更小的pitch,也可 ...

就fab而言,performance能提升5%,都是此工艺的亮点,看起来这几个节点,并没有明显的performance提升

网友B:
fin 的length 继续缩小,同时fin的高度增加,fin的角度更接近直角,有效width在增加。
EUV 基本用在5nm及以下节点,7nm还没用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n 的length 继续缩小,同时fin的高度增加,fin的角度更接近直角,有效width在增加。
EUV 基本用在5nm及以 ...

Intel10nm工艺晶体管密度就相当于三星、台积电、GF7nm工艺了, 先前听说INTEL 卡再10nm 就是跟 EUV工艺
=> 有人知道原因吗?  samsung也跨入EUV 会不会也出问题 ?

台积电预计在2019上半年展开5nm制程风险试产,锁定手机与高性能运算芯片应用;相较于第一版不采用EUV7nm制程,5nm节点的密度号称可达1.8倍,不过功耗预期只降低20%、速度约增加15%,采用极低阈值电压(ELTV)技术则或许能提升25%,但该公司并未提供ELTV技术的细节 台积电要到第二代7nm工艺N7+上才会使用EUV工艺,因此三星算是首家大规模量产EUV工艺,激进的三星在7nm工艺就直接上EUV,未来的5/4/3nm节点也会全面使用EUV工艺。

GAA晶体管将是未来最有可能突破7nm以下FinFET工艺的候选技术。

三星所说的MBCFET,其实属于水平沟道栅极环绕技术(Horizontal gate-all-around,有些文献中又称为Lateral gate-all-around,以下简称水平GAA,栅极环绕则简称GAA)的一种。尽管并没有公开对外宣布,但其它的芯片厂商其实也在同一个方向努力,所计划的启用时间点也是大同小异。大家都是采用水平GAA,只不过鳍片形状各有不同,三星是采用纳米板片形状的鳍片,有些厂商则倾向横截面为圆形纳米线形状的鳍片。这些都属于水平GAA,其它的变体还包括六角形鳍片,纳米环形鳍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n 的length 继续缩小,同时fin的高度增加,fin的角度更接近直角,有效width在增加。
EUV 基本用在5nm及以 ...

N7+和N6都用到EUV, 下半年基于N7+的麒麟985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N7+和N6都用到EUV, 下半年基于N7+的麒麟985就出来了

我说7nm没用EUV 没说N7+没用,你说的N7+ 和N6到底是多少你也没有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7nm没用EUV 没说N7+没用,你说的N7+ 和N6到底是多少你也没有讲啊

并没有做N7+ 和N6的设计,所以才请教做过的人来讲下

网友(2019-07-24):
N7+与N7有社么不一样?

网友:
N7+和N7 设计规则用的是用一套,优化了前端和中段工艺(EUV好像处理了4层光罩,不知道有没有换中段的金属),可在相同耗能下,将性能提升7%,或者在相同的性能频率下,降低10%的能耗。评估A13和麒麟 985 会率先使用该工艺。如果设计规则不变的话,按说晶体管密度应该不会有变化吧?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Density 的提升就意味着关键尺寸的shrink,performance 或多或少会有提升吧。EUV可以做到更小的pitch,也可 ...

M0,M1而已,其他还是用DP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A:
Density 的提升就意味着关键尺寸的shrink,performance 或多或少会有提升吧。EUV可以做到更小的pitch,也可 ...

density提升也可能只是space减小了

网友C:
N7  到  N7+  density提升是因为std library 从 DDB 升级到 SDB 了
如果用同一套库   density是没有提升的
N7+ 跟 N7 design rule 不一样
N6 跟 N7 design rule compatible    N7 的 design 可以直接RTO   或者换 N6 的 std lib NTO   density提升 18%

网友(2020-08-07):
N7->N6:
1. process tighten
2. EUV
3.add CPODE, logic stdcell width gain ~10%, analog/memory keep;
4. rule/SPICE/IP compatible;
N7+ EUV自己另外一套

网友(2023-08-11):
谁有N7的工艺库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C:
N7  到  N7+  density提升是因为std library 从 DDB 升级到 SDB 了
如果用同一套库   density是没有提升的
...

不太明白,为什么N6和N7+一样也用了EUV,反而和DUV的N7兼容,而不兼容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