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MOS的VGS耐压值

楼主(2019-06-21):
TSMC工艺厂给出的低压管的VGS耐压是5V,这个耐压值可不可以更高?还有就是如果有个高于5V的脉冲加在gate上会不会损坏??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知道5V就是5v 不可以更高,看的是Vgs,所以不能只看gate点

网友:
TSMC工艺厂给出的低压管的VGS耐压是5V,这个耐压值可不可以更高?还有就是如果有个高于5V的脉冲加在gate上会不会损坏

=>  高于5V的脉冲加在gate上会不会损坏

==>  会

5V 如果能耐更高压  就直接标 6v 7v .. ? 5v 超过用 就是何时出问题不知道 ,以前用过VIS 40V mos, 因为PWM 电路 spike ..偶尔几根 spike  IC多測幾次就燒 , 示波器发现很多 cycle spike 44~46v ..电压调低   IC就没烧掉

网友A:
标值5V就最好在5V以下使用,你需要栅极高压的话 就问问有没有支持栅极高压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值5V就最好在5V以下使用,你需要栅极高压的话 就问问有没有支持栅极高压的工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