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寻找扫描链结构

楼主(2019-06-21):
在不知道扫描链测试结构的情况下,该如何去寻找?

网友A:
直接打开电路图,反向追踪SI  CLK  这类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电路图,反向追踪SI  CLK  这类信号试试

谢谢回复!

网友:
Tetramax可以trace 扫描链的,然后打报告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TetraMAX可以trace扫描链的,trace完把报告打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traMAX可以trace扫描链的,trace完把报告打出来就好了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C(2020-01-05):
tmax trace需要告诉scan in/out吧?楼主的意思是不知道i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ax trace需要告诉scan in/out吧?楼主的意思是不知道in/out?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知道in/out的情况下,如何进入扫描链测试模式,利用EDA工具。

网友C:
一般告诉atpg工具scan in/out,还有scan clock,工具都会自动trace。具体用法看工具使用手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告诉atpg工具scan in/out,还有scan clock,工具都会自动trace。具体用法看工具使用手册即可。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