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 sprectre THD 仿真

楼主(2019-06-22):
如題,小弟我最近在做一個仿真需要計算輸出訊號的 THD,請教各位大神 THD 如何用 cadence IC5 sprectre 去仿 ?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tran仿真,然后calculator里就有THD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然后calculator里就有THD函数

calculator里就有THD函数要如何設置?

楼主(2020-08-21):
頂一個 求教學

网友B:
你用pss分析出频谱来,然后自己计算也可以。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B:
你用pss分析出频谱来,然后自己计算也可以。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sp仿真得到的Gmax和Kf与port的阻抗有关吗?稳定性因子K与S参数有关,不同port阻抗得到的S参数和K应该是不同的,为什么我在virtuoso的原理图里改变port的阻抗,得到的Gmax和kf不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