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 error,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9-06-22):
使用spyglass进行lint语法检查,出现这个找不到库的问题:
sh: /tools/synopsys/spyglass_vN-2017.12-SP2/SPYGLASS_HOME/../dotty/scripts/grep: /lib/ld-linux.so.2: bad ELF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助大神帮忙

spyglass 找不到库

spyglass 找不到库

网友:
yum install -y ld-linux.so.2

网友A:
This comes when you have incomaptible version of linux. for 2017.03 try restricting to RHEL6.4 or RHEL 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s comes when you have incomaptible version of linux. for 2017.03 try restricting to RHEL6.4 or RH ...

I tried in RHEL6.4, also have this problem.

楼主:
安装软件缺少linux64.spf。已卸载降低版本

网友(2019-08-19):
centos7.6 is ok
but ubuntu1804 report this info

网友:
32位包没装全

网友:
把spyglass安装文件里的grep链接到linux系统的grep就行
找一个ld-linux.so.2,或者安装一个

网友(2019-11-29):
謝謝解惑感謝大大

网友(2020-03-12):
I don't find this tool download link? Can you help me? Please!

网友(2020-07-13):
Linker spyglass grep to system grep.

网友(2021-09-28):
请问如同添加个人库,解决stx_ve_485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