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作鉴相器的CDR的PLL带宽

楼主(2019-06-23):
使用如下图所示结构的CDR恢复FSK信号中的数据,如何计算PLL中低通滤波器的电阻、电容值使得PLL的带宽为5MHz?
另外,仿真中发现VCO的控制电压被拉到了一个很低的值,根本不会受到控制,这又是什么原因?期待大佬解答

网友:
可以先看看pll基础知识。。假设C1很大,BW~=IcpKvco*R/N,这里Icp=50u,N=1,Kvco没给。
R求出来之后去算那组零点和极点让loop稳定,得到C1。
你这里DFF是不能用于做PFD的。。vctrl电压根本涨不上去

网友:
问一下你这个D触发器用的是库里面的还是自己设计的,你是用模拟器件连的吗?有具体的电路图吗?网上的TSPC D触发器可以用来做P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