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工艺下数字库如何过lvs

楼主(2019-06-23):
在时钟电路设计中用了一些标准单元库的模块,仿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直接引入数字单元库自身的spectre文件仿真,现在画完版图后问题来了,数字库里的单元是没有schematic的,如下图所示,那么该如何对这张电路做LVS呢?求问,谢谢了

网友:
数字那边缺少了原理图库,找一下,导入进去

网友(2019-07-23):
数字STD没有cdl网表吗?

网友:
把数字STD的网表加进去跑不就可以了

网友:
You need to include a netlist file (spice or cdl) for the Std library.
Then the LVS tool will use these netlists during the 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