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quartus13.0 Modelsim 仿真 nco核 出现高阻

楼主(2019-06-23):
用quartus13.0  Modelsim 仿真 nco核  出现蓝线(高阻),其他参数和tb文件以及do文件检查了,感觉都没问题,为啥出现蓝线呀,感觉不科学呀,有大神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求解答一下!

nco仿真

nco仿真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一直没找到啥问题

网友A:
仿真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是不是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用的时钟频率是多少?是不是太快了?

100Mhz,看网上100Mhz可以用

网友:
rst_n信号有没有拉低的时候?也许是模块没有复位,可能有些模块输出不是初始值。另外这几个输出,你在环境接什么信号了吗?

网友B:
都有赋初值吗,端口方向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赋初值吗,端口方向没错吧

都有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