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转成 Schematic in cadence

楼主(2019-06-23):
请问哪位知道怎么弄?
试了半天,也搞不定

网友A:
需要写devicemap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写devicemapfile

我写了,
但是还是不行
转出来的schematic里面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写devicemapfile

device.map 内容

devSelect := nmos2v nch
propMatch := subtype N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

devSelect := pmos2v pch
propMatch := subtype P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

nch pch是CDL文件里面的nmos pmos 的名字
nmos2v, pmos2v是TSMC18 PDK里面的nmos 和 pmos管子名字。

CDL netlist是这样的
.SUBCKT DFCND4 CDN CP D Q QN VDD VSS
*.PININFO CDN:I CP:I D:I Q:O QN:O VDD:B VSS:B
MI4 net128 net11 VSS VSS nch l=180n w=1050.0n m=1
MMI45 net9 net11 VDD VDD pch l=180n w=450.0n m=1
.ENDS

有什么错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写devicemapfile

device map file

**********************

devSelect := nfet nch
propMatch := subtype N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

devSelect := pfet pch
propMatch := subtype P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
**********************

CDL netlist
.SUBCKT DFCND4 CDN CP D Q QN VDD VSS
*.PININFO CDN:I CP:I D:I Q:O QN:O VDD:B VSS:B
MI4 net128 net11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050.0n m=1
MI5 net9 D net128 VSS VDD nch l=180n w=1050.0n m=1
MI47 net9 net95 net96 VSS VDD nch l=180n w=450.0n m=1
MI48 net96 net145 net112 VSS VDD nch l=180n w=450.0n m=1
MI49 net112 CDN VSS VSS VDD nch l=180n w=450.0n m=1
MI31-M_u2 net11 CP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30-M_u4 net169 CDN VSS VSS VDD nch l=180n w=630.0n m=1
MI30-M_u3 net149 net24 net169 VSS VDD nch l=180n w=630.0n m=1
MI36-M_u3 net149 net24 net132 VSS VDD nch l=180n w=630.0n m=1
MI36-M_u4 net132 CDN VSS VSS VDD nch l=180n w=630.0n m=1
MI18 net175 net11 net24 VSS VDD nch l=180n w=450.0n m=1
MI14-M_u2 net175 net149 VSS VSS VDD nch l=180n w=630.0n m=1
MI26-M_u2 QN net175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9-M_u2 QN net175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3-M_u2 QN net175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8-M_u2 QN net175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39-M_u2 net95 net11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4-M_u2 Q net149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5-M_u2 Q net149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7-M_u2 Q net149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22-M_u2 Q net149 VSS VSS VDD nch l=180n w=1170.0n m=1
MI13-M_u2 net145 net9 VSS VSS VDD nch l=180n w=570.0n m=1
MI15 net145 net95 net24 VSS VDD nch l=180n w=570.0n m=1
MMI6 net9 D net1 VDD pch l=180n w=1380.0n m=1
MMI7 net1 net95 VDD VDD pch l=180n w=1380.0n m=1
MMI31-M_u3 net11 CP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14-M_u3 net175 net149 VDD VDD pch l=180n w=1200n m=1
MMI36-M_u1 net149 net24 VDD VDD pch l=180n w=1200n m=1
MMI30-M_u1 net149 net24 VDD VDD pch l=180n w=1200n m=1
MMI28-M_u3 QN net175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3-M_u3 QN net175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6-M_u3 QN net175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9-M_u3 QN net175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17 net175 net95 net24 VDD pch l=180n w=450.0n m=1
MMI39-M_u3 net95 net11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2-M_u3 Q net149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7-M_u3 Q net149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4-M_u3 Q net149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25-M_u3 Q net149 VDD VDD pch l=180n w=1560.0n m=1
MMI36-M_u2 net149 CDN VDD VDD pch l=180n w=1200n m=1
MMI13-M_u3 net145 net9 VDD VDD pch l=180n w=660.0n m=1
MMI45 net9 net11 net12 VDD pch l=180n w=450.0n m=1
MMI43 net12 net145 VDD VDD pch l=180n w=450.0n m=1
MMI44 net12 CDN VDD VDD pch l=180n w=450n m=1
MMI16 net145 net11 net24 VDD pch l=180n w=740n m=1
MMI30-M_u2 net149 CDN VDD VDD pch l=180n w=1200n m=1
.ENDS

有什么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写devicemapfile

2种device.map文件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种device.map文件都不行

subtype 试着写成pc 和nc试试
参数wwllmm 这些要调一个pdk库里的试试看,它显示的是不是finger width之类的,要改为w fw
ni.log文件里面看看报什么错

网友:
devSelect := nfet n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nc
propMap := w f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

devSelect := pfet pp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pc
propMap := w f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

网友A:
devSelect := nfet n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nc
propMap := w f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nch

devSelect := pfet p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pc
propMap := w f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pch

用这样试试,怎么回复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Select := nfet n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nc
propMap := w fw l l m m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是不行

devMap : nfet nch
propMatch := subtype N
propMap := w w l l m m
termMap :  ?  ?  ?
addProp := model nch
:=  前後須空格

devMap : nfet nch  跟devSelect 有何不同??

网友A:
ni.log和ni.err文件里面怎么提示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log和ni.err文件里面怎么提示的错误

ni.log
############################################

Reference Libraries...
tsmc18
basic
analogLib
temp
###################################
---- Device-mapping enabled ----

1 subckt(s) found in the netlist file.

==========================
        Subckt: DFCND4
==========================

Created the CV DFCND4->netlist_tmp.

#####################################
        MOS Instance: MMI30-M_u2
#####################################

...Searching for a valid mapping in the dev-map file...
        ...did not find a valInitializing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
   --  tsmcPdkCIW_T-018-CM-SP-012.il
   --  tsmc18_updateCDFs.ile
   --  tsmc18.cxt
   --  tsmcTool2.cxt
Loading Working place Display File '~/projects/analogip/analog/display.drf'
*WARNING* : Not found - D
ated master cellview: mos->symbol in target library temp.
instName->'MMI30-M_u2' is created.
propName->'m'; propVal->'1' is created.
Usage error.

**************************************************************
ni.err

PROCESSING INPUT FILE: netlist
ERROR (CDLIN-47): Failed to find the terminal D in the master cell of instance MMI30-M_u2. Provide the
correct master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vMap : nfet nch
propMatch := subtype N
propMap := w w l l m m

有空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