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al width和W的关系

楼主(2019-06-24):
想问一下total_width和W的关系我觉得很玄,有的时候total w=w*Fingers或者是Multiplier~但是这个total w和w毫无关系,求解释~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finger 和multipler 的区别,finger代表的是一片连续的有源区,multipler代表的是各自独立的有源区.如果MOS设置的是finger值为2,那么total_W=2W ,如果是M=2,total_W=W.其实楼主自己去电路里面调出一个MOS自己改下属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