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混频器三阶交调点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请教一个关于混频器三阶交调点的问题,我个人对三阶交调点的理解是:如果设计的混频器的射频输入频率是固定的,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三阶交调点这一说呢?(比如说射频输入频率是1.5MHz,本振频率是1.4MHz呢,)因为我个人觉得三阶交调点是如果输入射频信号包含两个或以上频率信号时候,才会出现三阶交调点的。

网友:
mixer circuit is non-idea. taken a switch for example, periodic square wave fourier transform is

网友(2019-08-02):
混频器都不是完全理想的,肯定有非线性的成分,这些成分中就会有2次,3次谐波,即使输入是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