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port不在PAD上,怎么办?

楼主(2019-06-24):
create floorplan后,port不在对应的PAD上,应该怎么办,是我哪里错了么?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关系, 是不是逻辑上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关系, 是不是逻辑上没有连上

连接关系应该是没有错的,用飞线查看的时候,每个port都能和对应的PAD有飞线连接。

网友(2022-01-0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