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APS 怎么设置多线程仿真

楼主(2019-06-24):
      采用APS仿真的时候,同样的电路,multi-threading设置为12 但是spectre.out中会有 Multithreading is disabled due to the size of the design being too small.只是单核运行的。      如果multi-threading设置为auto , 在spectre.out 中才会有Multithreading  enabled :4 threads... ....,但是在TOP命令显示下 也没有占到400%的CPU。
      有点搞不懂APS的多线程使用的threads是由什么确定的呢? 不可以人为设置吗?
      有没有大神对这个有研究能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啊,仿真实在是太慢啦。。。

楼主:
而且选择auto 不管什么电路(没有碰到非常巨大的电路)都是4 threads,它默认就是4 不能改吗?

楼主:
没人回复一下嘛

网友A:
电路规模太小的话,即使打开APS也不足以启动多线程仿真;看看你的CPU是不是就是4线程的。

网友B:
如果用命令行跑的话,是+mt=x,x是线程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规模太小的话,即使打开APS也不足以启动多线程仿真;看看你的CPU是不是就是4线程的。 ...

感谢回复,CPU不是4线程的,电路规模应该是可以开启多线程的,因为设置为auto 它就打开为4线程,,就是不能人工再设置的多一些,比如8线程,,仿真实在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命令行跑的话,是+mt=x,x是线程数。

感谢回复,,我在APS的设置界面中设置threads=8,在spectre。out里面可以看到,它运行的命令行确实是+mt=8 但是仿真时候,他好像要自动调整,跑不到8线程

网友:
这个可能是软件中自动配置你的CPU核。具体策略就不懂了

网友:
进程亲和度是什么概念,设置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2019-09-2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只能最多开到6线程

网友(2020-03-18):
Auto 确实是最大4线程

网友(2021-11-18):
楼主解决了吗?只能调4个CPU好难受

网友C(2024-11-13):
引用 楼主:
而且选择auto 不管什么电路(没有碰到非常巨大的电路)都是4 threads,它默认就是4 不能改吗? ...

可以修改 如果是命令行就-mt=   后面接一个数值,如果是页面版,改成mannual就行

网友D(2025-06-10):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改 如果是命令行就-mt=   后面接一个数值,如果是页面版,改成mannual就行

...

这个怎么解决呢,我设置32线程
但是实际只到16线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解决呢,我设置32线程
但是实际只到16线程

那可能是服务器设置有限?问问公司CAD呢

网友(2025-10-20):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服务器设置有限?问问公司CAD呢

服务器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