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网表导入问题*.connect

楼主(2019-06-24):
小的在导入calibre产生的网表成schematic的时候,发现网表中的*.connect语句不识别,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网表不改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如果改网表的话不用*.connect语句,calibre需要做什么设置?
大侠帮帮忙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改网表,但是不改网表的情况怎么导入cdl还是不懂,有懂得的大侠指点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A(2020-09-09):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改网表,但是不改网表的情况怎么导入cdl还是不懂,有懂得的大侠指点指点 ,感激不尽 ...

请问怎么改的网表,我也遇到类似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改的网表,我也遇到类似问题,非常感谢。!

太久了 我都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把层次全部打平重新提取版图网表还是怎么地  就没有connct的语句了